咱们一起来把5.8G塞进158元的屌丝TFT显示器!!!!Follow me!

楼主(2014-06-22):
先上图。第一步,先拆开

网友:
这不难吧,只要有空间

网友:
背部和屏幕接触的地注意做绝缘,防止短路

楼主:
那块银色的是铝板?屏蔽干扰用的?

网友:
这种很难吗?4.3寸,5寸,我都弄完了,7寸的空间又这么大,不过喜欢动手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块银色的是铝板?屏蔽干扰用的?

不是哪 没钱自己搞的架子

网友:
把接受器的模块摘下来,装里面无压力

网友:
我自己也搞了一个,可是在飞机在活动的时候有花屏,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RC805接收?感觉挺不小的,期待楼主改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