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通电发抖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22):
我的银燕9克舵机通电后总要先发抖2至3秒后才正常,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舵机坏了

网友:
可能是电位器接触不良或者齿轮有毛刺。

网友:
用在哪里的?

网友: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也许和线路接触或者干扰有关系,但究竟是是引起的,那位大神给解释下啊

网友:
我的油车也是一开接收电舵机就开始抖,自己做了个抗干饶电容就好了

楼主:
用在我的好小子的副翼,暂时还不影响飞行,但我怕失控。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A:
这个不影响使用,舵机抖动是在找信号,信号是滞后的,所以要先开个控再开接收机,先关接收机再关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影响使用,舵机抖动是在找信号,信号是滞后的,所以要先开个控再开接收机,先关接收机再关遥控器。

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