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800,Z15清洁保养方法

楼主(2014-06-22):
S800,Z15已经服役几年了。特别是最近拍了城市宣传片,有几组镜头在工地附近起飞,让飞机变得灰头土脸的特别心疼。很想好好的清洁一下,又怕把这精密东西搞坏,特上来请求各位有经验的大哥或者官方大哥们能提供个保养清洁方法,以及注意事项?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到二手版出掉,换新。。

网友A:
楼主你好!

飞行没有异常的话,建议您检查一下电机,螺旋桨,电源插头的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飞行没有异常的话,建议您检查一下电机,螺旋桨,电源插头的外观。

检查经常会做,就是清洁用什么好?

网友:
用无名社的那个清洗剂呀,塑料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用清洗,也可用精密电器清洁剂(一定要用正品否则会报废),建议为电缆连接线做冗余。

有没有用过的推荐一下,私信个购买网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用清洗,也可用精密电器清洁剂(一定要用正品否则会报废),建议为电缆连接线做冗余。

怎么做电线冗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