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制作了个J20的KT板机,飞不起来!

楼主(2014-06-22):
    前段时候网购了一架KT板的J20空机,拆了一架旧的直升机的电机及遥控及电池,移植在那空机里面,上星期试了下,飞不起来。用摩托车拉着飞时,尾部总是飘来飘去的。飞不起来可能和制作的太粗糙、电机推力太小等有关。各位看看有什么问题,提个建议,下次打算重做一次。

网友:
有刷电机?动力应该成问题吧
两个电机前后排列,后面那个效率不高

网友:
这样的配置未见过。。。。2212 2200kv 6寸桨能飞

网友A:
滑跑起不来么???看你的起落架位置实在太后面了,你控制在重心后5cm试试

网友B:
这能飞起来才怪呢   动力太小   换2212kv2450 加6寸马刀桨  飞起来暴力的很

网友:
喜闻乐见

网友:
肯定飞不起····建议去买套无刷动力·····

网友:
这机的电子设备  像是在玩具拆下来的。。。。。。。

网友C:
楼主太牛了。创造力啊。

网友:
电机动力太小

网友D:
先不说动力,
这飞机根本没舵面,就靠一个小电机控制左右方向,也没升降副翼什么的,,,

网友:
即使动力行  没有舵面怎么操作

网友:
楼主,要记得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飞上天

网友:
可能动力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跑起不来么???看你的起落架位置实在太后面了,你控制在重心后5cm试试

起不来。后来发现重心偏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牛了。创造力啊。

呵呵,第一次做,对飞机的飞行理解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能飞起来才怪呢   动力太小   换2212kv2450 加6寸马刀桨  飞起来暴力的很

打算买一套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不说动力,
这飞机根本没舵面,就靠一个小电机控制左右方向,也没升降副翼什么的,,,

11楼的回复让我震惊了,

网友F:
第一次做飞机飞不起来很正常,多做几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11楼的回复让我震惊了,

咋啦,,

网友G:
哈哈  简直是  萌萌哒!  1、这两个有刷电机能提供的动力太有限了,建议换无刷,如楼上说的,XXD2212之类的,2、前面那个小电机带个小桨是用来干嘛的?不要告诉我是用来转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  简直是  萌萌哒!  1、这两个有刷电机能提供的动力太有限了,建议换无刷,如楼上说的,XXD2212之类的 ...

正解!不过现在感觉转不了!

网友:
你说出了真相啊,新人还不懂那是副翼,也不懂混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不说动力,
这飞机根本没舵面,就靠一个小电机控制左右方向,也没升降副翼什么的,,,

人家没无刷才用的两个电机增加推力,怎么就控制方向了,后面那对副翼给你吃了? 知道什么是混控么?

网友H:
直接换个朗宇2450无刷电机配6寸一切问题都解决咯保证暴力,EPP的J20我试过去掉鸭翼直接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做飞机飞不起来很正常,多做几次吧

谢谢你的鼓励!我正有那想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换个朗宇2450无刷电机配6寸一切问题都解决咯保证暴力,EPP的J20我试过去掉鸭翼直接飞不起来。

你的J20的重心大约在什么位置呀?还有升力心(如果有这种叫法的话) 在什么位置呀?重心与升力心是否需要在同一位置?请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J20的重心大约在什么位置呀?还有升力心(如果有这种叫法的话) 在什么位置呀?重心与升力心是否需要 ...

  就在十字的那个位置,电机安装装正没有问题的话,很好飞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人家没无刷才用的两个电机增加推力,怎么就控制方向了,后面那对副翼给你吃了? 知道什么是混控么?{:1_6 ...

请仔细观察,
一共有三个电机,俩用作推力,
一个在侧面,机头处。
并且,你有机翼没舵机,固定死的机翼能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仔细观察,
一共有三个电机,俩用作推力,
一个在侧面,机头处。

好吧刚刚又回去看了下,
我俩都看岔了,

你是没看到机头处的电机,

我是没看到机翼上还有钢丝,我以为机翼是死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仔细观察,
一共有三个电机,俩用作推力,
一个在侧面,机头处。

固定死的开毛副翼 装毛拉杆啊,人家舵机装里面不行啊,逗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固定死的开毛副翼 装毛拉杆啊,人家舵机装里面不行啊,逗你啊

这位大哥别这么激动,把我的话看完,把帖子看清楚,

网友:
做的不错,但有点离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在十字的那个位置,电机安装装正没有问题的话,很好飞咯。

你好,我正在用你这付图纸为蓝本制作CAD图,发现座舱开始向首的地方,那机体不是一个平面的,渐渐有点低头的线型,是这样的吗?还有那个双垂尾上的方向舵面怎控制呢?舵机装什么地方?用Y线接两个舵机还是一个舵机?望解答 ,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正在用你这付图纸为蓝本制作CAD图,发现座舱开始向首的地方,那机体不是一个平面的,渐渐有点低 ...

我用的是三角翼混空哈,垂尾没有躲面的哈,那个图纸直接打写真膜贴在KT板上用刀片划出来然后胶水组装上设备就OK咯!要开垂尾的话就用Y线反向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是三角翼混空哈,垂尾没有躲面的哈,那个图纸直接打写真膜贴在KT板上用刀片划出来然后胶水组装上设 ...

混控是用一个舵机同时控制两个副翼吗?能发个舵机设置图给我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控是用一个舵机同时控制两个副翼吗?能发个舵机设置图给我吗?谢谢!

现在没有图片咯哈,不要起落架的话整架飞机就用两个舵机就OK,找找同城的模友吧,走线舵机安装直接就给你搞定咯

网友:
这歼二十是我家的,首先说下建议配置:XXD2212  KV2200无刷电机、XXD30A电调、辉盛9g舵机X2、搭配6035螺旋桨、电池用3S  30C   2200。重心位置在电机木片朝机头方向15CM处。  这套配置包你爽飞。   新手记得遥控器的舵量调整在百分之60左右,轻打舵。

网友(2015-10-14):
楼主,你好能分享下你的图纸么,260815143@qq.com 谢谢。

网友:
呵呵机头还果真装着玩具直升机的尾旋翼。不得不说楼主是用了很多心思的呵呵
重心那些等等再说,你首先得落实玩具直升机的动力是否足够再动手啊
总看见许多人盲目就动手,称赞雷厉风行作风的同时也为动脑不足惋惜

网友I:
这也能飞!??大哥,你赢了!!想知道为什么飞不起来吗?先潜水恶补下知识吧!话丑理不丑!

网友J:
doo动力不足

网友(2019-01-15):
后面的拉杆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
楼主没有区分玩具和航模

网友K:
首先想法不错,手工也不错,但是有刷电机肯定不行的,搞套正经设备吧,,,

网友L:
即使动力足够这样的起落架位置也无法滑跑升空

网友M:
先搞一套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