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2位 BGC控制板 调整方法

楼主(2014-06-22):
最近到手32位毛子的控制板 有双传感器 分享一些经验 首先是六面校准 两个传感器都需要一一校准 我是将frame IMU 放在了 YAW 上面 这样可以辅助三轴的运动

我是微单5R 电压较低 电机是4108 22P
但是发现这个32位的板子IMU非常敏感 P值和D值都无法调大 基本到了5 就开始高频
有的玩家通过压住相机的方法来减少高频振动 但是在这个板子上效果不好 不知道IMU应该硬链接还是软连接
同时发现长时间的振动会使传感器慢慢漂移 最后导致各种乱晃 无法使用
最后发现Z轴尤其难调
请教高手 在传感器的摆放上, 电机和架子的匹配上  有没有什么经验 是不是我的电机配小了 还是电压给低了 其实这么低的PID值 我已经不敢再提升电压了

网友:
固件 有问题!! 等新固件吧!

网友:
那放在frame IMU放在YAW下面会稳定些。

网友A:
你的调参软件哪儿下载的?

网友:
太贵了  用不起32位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调参软件哪儿下载的?

http://www.basecamelectronics.com/downloads/32bit/
这里可以下载

楼主:
同时电机级数有什么影响? 到底是不是级数越多越好?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讲电机级数越多越好?

网友:
我也是在那里下载的,并按装了USB-com口虚拟,但板子死活连不上。

网友:
调了两个星期还无法调好

网友(2014-09-28):
大家好 我刚买的 32位 无刷云台控制板 不太会  请指教 哪位大师给我一个联系方式 我的QQ13103678910

网友:
扔给我吧

网友B:
X Y 軸都調好了,但Z軸都調不好,尤其機子在自旋時或轉彎時,Z軸特別會抖,是否有高手指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X Y 軸都調好了,但Z軸都調不好,尤其機子在自旋時或轉彎時,Z軸特別會抖,是否有高手指點一下....

Z轴的物理平衡要调好,功率放到200左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X Y 軸都調好了,但Z軸都調不好,尤其機子在自旋時或轉彎時,Z軸特別會抖,是否有高手指點一下....

Z轴也要调机械平衡 然后要加大一些功率

网友B:
四個軸平衡都調了沒問題,電壓用3S,Z軸感度:P=74 I=0.03 D=40 Power=230,怎麼調都不行,如果P值降低Z軸旋轉時會有卡頓現象,如果Power降低,Z軸比較不會抖,但有時會自己打轉...

网友:
我是32位元板子,最新固件...

楼主(2014-10-29):
引用 网友B:
四個軸平衡都調了沒問題,電壓用3S,Z軸感度:P=74 I=0.03 D=40 Power=230,怎麼調都不行,如果P值降低Z軸旋轉時 ...

power=230? 您给的是多少伏电压?用的是什么电机?磁极数填对了吗? 感觉P值太高了。您的传感器是怎么安装的?用了一块传感器还是两块?

网友:
我電壓是12V,用6208電機22極,二個傳感器, 一個在相機下方,一個在控制板外壳下方...

网友:
我刚买了电机,切割了铝条,准备自己做一个。。。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