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A2212 KV800的电机3S下上几寸桨合适?

楼主(2014-06-22):
如题朗宇A2212 KV800的
电机
用3S
电池
下上几寸桨合适?我现在是上1047的,感觉没什么力。整机重量为1200克4轴的,油门要近60%左右才能起飞,动力感觉较弱。

网友A:
450轴距10寸较好.

网友B:
这个KV上11或12完全可以 看机架是否能装的下

网友C:
1047配4s

网友D:
朗宇A2212 KV800的电机、3S电池,一般用10寸桨,再大了的桨不抗风。

楼主:
回头换下1238试试

网友E:
换桨不如换电池,1047桨用4S电池,又提高效率,又增加续航时间。

网友F:
这个电机支持 4S 吗 ? 有人试过吗 ?

网友G:
A2212 不支持4S电池的??

网友H:
这个可以换4S,如果机架允许,把桨换成1238也成……

网友I:
同问郎宇a2212 支持4s电池?现在是3s,1047的桨,感觉动力也不是很足呀,

网友J:
我用600机架3S电池上11寸桨 450机架上10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