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万用表怎么看电池正负极

楼主(2014-06-22):
没有万用表怎么看电池正负极

网友A:
发光二极管,也就是现在流行的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也就是现在流行的LED

怎么看

网友A:
能发光,说明LED是有正负极的,接反了不会亮,只有LED的正极接电池的正极,负极接负极才会亮,但前提是电压不能太高否则烧LED,可以多个LED串起来提高他的耐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光,说明LED是有正负极的,接反了不会亮,只有LED的正极接电池的正极,负极接负极才会亮,但前提是电压 ...

那我怎么知道那个是正极那个是负极啊

网友:
bb叫,你总有吧。

网友:
指针表还是数字表?指真的话表针往右边走电压刻度上就是电压,红表笔断为正。数字表的话比如显示12V的话红表笔为正要是显示(负)_12v的话红表笔为负

网友:
万用表很便宜的。

网友:
有线吧,红线是正

网友:
先用普通5号电池2~3节测出LED的正极,在测没有标识的锂电,
1个锂电对应1个LED即可,几个锂电就对应几个LED,
测出正负极的LED套上套管做出标识就行了。

网友:
买LED 还不如买个便宜的万用表

网友:
手上有肖特二极管 就好测试了

网友:
LED二极管 长脚的一段是正极 短一点是负极 1S锂电最好2个LED串联 不然容易烧 LED耐压1.5-3.2V之间

网友:
买个万用表不就行了,20块钱就能买一个,足够你用了

网友:
BB响报警器

网友B:
真抠门,玩模型的连20块钱的万用表都舍不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抠门,玩模型的连20块钱的万用表都舍不得买

我有的坏了懒的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