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度X4 V2空中切换模式后晃动降高原因

楼主(2014-06-22):
昨天下午挂微单试飞,在第二个起降,手动升空后切GPS,到30米高度悬停2分钟后,切手动准备试手动模式下是否稳定,结果一切过去,6轴立马大幅晃动并掉高,赶紧推杆升高,高度升上去后仍然大幅晃动。于是切回GPS,晃动依旧并又开始掉高,还是推油门维持高度,10多秒后又恢复平稳。这时看OSD传回的电压4S 电池 15.2V,赶紧降落后检查电机和浆都没什么问题,后又陆续飞了几个起降,起飞和降落都很稳定,没再空中切换模式,发帖请教坛内高手,没弄明白之前不敢再空中切换模式,想着空中大幅晃动降高,现在都还心有余悸。

网友A:
Gps模式到手动模式,油门位置要恢复到中上,或者是与实际飞行高度所需要的油门值差别不要太大,切到手动油门只有一点点不掉高才怪,多看说明书啊,至于你说的晃动,降低晃动补偿系数,看效果,否则反之增加晃动系数,自己拿捏好这个值,不好意思废话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模式到手动模式,油门位置要恢复到中上,或者是与实际飞行高度所需要的油门值差别不要太大,切到手动油 ...

谢谢,当时油门在中值,悬停时切换的,晃动补偿系数是默认值,几个起降图传回来的图像都很稳,所以没去动这个值,下次飞的时候再试试

网友:
还有一点你起飞的时候和切GPS的时候你的GPS星数是7颗星吗?如果不是的话也有可能会有这个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