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蛋了 精灵2 的电池才用了百分之4 现在充电充不进去 灯也不闪了

楼主(2014-06-22):
完蛋了  精灵2 的电池才用了百分之4 现在充电充不进去 灯也不闪了

充电时候等不闪 但是一按那个按钮 等还是会量 提示 剩余电量 怎么办啊?

网友:
估计接触不好。

网友A:
你要先给电池开机 然后才可以充电   电池电池高于75%时都需要这么做 好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
你才用了4%充毛线电…

网友:
再多用掉点就能充了。。楼主习惯不好。不会用掉1%你就想充?

网友:
是啊,在多用点试试,要是还是不能冲的话估计就是接触点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
LZ  3L说的很对  高于75%  充电都需要对电池进行开机操作 也就是 短按+长按4秒

网友B:
3L, 7L 说的正确。需要给电池开机,才能继续充电。

网友:
謝謝,大大們,學習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L, 7L 说的正确。需要给电池开机,才能继续充电。

我就想一下我的电池時得時不行怎解決? 不行時顯示非dji智能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一下我的电池時得時不行怎解決? 不行時顯示非dji智能电池

有可能是电池本身原因,可以考虑发回返修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池本身原因,可以考虑发回返修检查一下

我有4块電池也试过這情況,反廠有点麻煩,因為我在香港的

网友D:
如果是在飞行过程中显示不是原装电池会不会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在飞行过程中显示不是原装电池会不会炸机?

貌似試過還好是不会導致炸機的! 這個問題我當都有想过怕會停供電而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给电池开机 然后才可以充电   电池电池高于75%时都需要这么做 好好看看说明书

正解

给电池先开机再充

网友(2014-09-26):
引用 网友B:
3L, 7L 说的正确。需要给电池开机,才能继续充电。

说明书上说是电池关机充电,开机充电对电池有影响吗?没有影响,为何说明书上特地提到,电池关闭状态下充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