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天线在头罩中有影响吗?

楼主(2014-06-22):
480机,D10控,RX1002接收器。两根天线分别伸向机身前后。后方的天线在尾管上方裸露,前方的天线伸在
电池
上方,戴上头罩后被遮住,不知对接收信号有无影响?请教了,谢谢!

网友A:
直机不会飞太远吧,影响应该不大的。

网友B:
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C:
啥事都没有

网友D:
直机没关系的

网友E:
不会影响,玻纤不导电,不影响。

网友F:
注意dsmx制式可能会被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