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2000级别四轴配置

楼主(2014-06-22):
大家好,看了很久论坛了,现在工作了,能自己挣点钱,想自己配一个四轴,求指点一套连带遥控在内的四轴配置,预算暂定为2000,可以上浮点,另外再请教现在飞控哪个好点,谢谢大家。

网友:
CC3D性能堪比NAZA,比APM更好调试

网友:
新手试手建议配置 XXD2212 KV980电机 好盈电调30A 品牌3S电池2200MHA 机架建议买个铝金属的E600 X600 450 550也可以,玩熟手可加图传一套价格大概2000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A:
电机:朗宇V2216 800kv,4个应该400
电调:细长那个20a,可以放管里,4个150
电池,3s 2600,118
桨,1047,30左右
飞控,apm2.6+6hGPS. 861
机架:碳纤维架,轴距450,300(我可以雕刻)
遥控器,天地飞7,460
配置杠杠的,大方美观,续航NB,抗造,抗风,高端大气!

网友:
我正好要出一套四轴。。入门级配置还可以,95新以上 5月入的,现在升级设备,不知道有没有意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我再研究下各位给的配置

网友B:
看标题吓了一跳,以为楼主要装轴距两米的四周。

网友:
我也吓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吓了一跳,以为楼主要装轴距两米的四周。

我还想不想活了  两米。。。

网友C:
LZ最好有个初期目标,玩FPV小机架穿墙什么的2K没问题的,挂云台玩航拍什么的估计就不够了

下面这个可以参考一下,未必适合你,关键要把需求说清楚

有时间的话二手区淘淘宝也不错,我大部分配件都是二手区淘的,能省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最好有个初期目标,玩FPV小机架穿墙什么的2K没问题的,挂云台玩航拍什么的估计就不够了

下面这个可以 ...

主要是想以后玩航拍,但是现在是新手,所以先定在2000这个价位配一套四轴来练习飞行技术和调试设备的能力  暂时不考虑加图传和挂摄像机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以后玩航拍,但是现在是新手,所以先定在2000这个价位配一套四轴来练习飞行技术和调试设备的能力 ...

我开始跟你想的差不多,第一套多轴买的二手DJI F550原厂套机,全套加遥控刚好2000

大疆的机架很适合新手,很耐操,就是太重,原装动力留空时间不长,没法折叠,携带不方便

因为携带不方便,玩了不到一个月就卖了,换了能折叠的飞越650机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机:朗宇V2216 800kv,4个应该400
电调:细长那个20a,可以放管里,4个150
电池,3s 2600,118

2600的电池能飞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2600的电池能飞多久啊

15分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