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一格一格动,求教!!!!!

楼主(2014-06-23):
精灵一,好像是 灵一 imu校准后 电机不正常

怎么办?

imu 后 电机  转速 就是 一格一格 的不连续

还是 别的问题造成的?下午飞还没事

网友:
少了一项嘛,就是断了一根线。仔细检查

网友:
檢查三項電源!電調接電機端,接頭是否有斷路

网友A:
缺相!检查电机电调连线

楼主:
电机测试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相!检查电机电调连线

电机测试正常啊

楼主:
qiujiao
求教  看看了看  线没有断!!!!

楼主:
四个都  一卡一卡 的,早上 高级校准完成  四个 遥控解锁后还是 一卡一卡的!!!

网友:
楼主,请拍摄一段视频发给我看看。我的qq:2355613431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测试正常啊

电调换好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