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会吊机的大神请指点下

楼主(2014-06-23):
现在用凤凰练吊机,感觉这台机好操作,不知和真机是不是一样好操作呢。我有一台这种机,怕练坏了手势。多谢大家。

网友:
严重失真了

网友:
我们玩飞机,练模拟器不是练手感的,练的是大脑反映

网友:
和我初期一样,觉得这个好吊,其实现实和这个差得太多了,建议用G4练,初期用YAK54 3D,之后用小板机吊,四面都要练,练会了扭力滚(最好左、右都会)才可以,之后初期吊真机时你会发现心理压力很大,练会的一急就忘了而错舵,这很正常,经过多次淡定了就会了,建议真吊时也先从好吊的机型开始,熟练了再用你喜欢的机型。

网友:
最近固定翼小有成就,个人感觉凤凰里面吊机没有顺手的,建议楼主弄个f3p, 绝对事半功倍

网友:
凤凰里用小KT练 吊住了 就可以了~这个。。。不建议。。。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凤凰里是有一款KT好吊,后来发现这个机更好吊,所以发贴一问,那先从KT开始吧,谢谢大家们.

网友:
先从好吊的开始!

网友A:
用凤凰里的,有个3米左右的extra,把模拟器调为125%速度。这个飞机吊好了,真机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凤凰里的,有个3米左右的extra,把模拟器调为125%速度。这个飞机吊好了,真机就没问题了!

来自安卓客 ...

是这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吧

是的啊,刚开始觉得这个机子难,多练练就好了,个人认为这个飞机很接近真机

网友:
学习,开凤凰试试先

网友:
这款京商的540,凤凰4里面我常用它练习,感觉性能失真了,速度极快,动作很暴力又很精准,却没有螺旋桨反扭的感觉,没用它练3D,练普通特技倒是不错的机型。

楼主:
京商的540?

网友B:
凤凰用小伯爵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用小伯爵吊吧

能发个图,和名字

网友:
凤凰里这个飞机是最好吊机的,同样也是最没真实感的,这个飞机跟现实的吊机完全两回事,重点是这个飞机没有扭力而真实的飞机是有扭力的

网友C:
现实里吊机--------------重要的是飞机动力够大,飞机够轻,尾翼的可动面积也要够大,楼主你按照这个标准配置飞机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真要拿这个吊机,直接秒炸。

网友E:
慢慢练吧

楼主:
现在先用室内板机练习,有点感觉了,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