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4-06-23):
本人有个小闪电快艇我想换2860的豹子或者其他品牌的都行  但是不知道选多少KV值得比较合适,还有桨的选着,用好盈的120A的电调   用60C  5000 的电池  还想换一体硬轴  还有选那类比较好   麻烦给个推荐   跪求了,

             怎么就没个玩船的回复我呢,愁死我了,  是选豹子  还是腾翔,速翔    请高手指点   谢谢   跪求了,急死了,不知道咋下手了,

网友:
楼主想飞起来么?  我新人不太懂。帮顶

网友:
做得好,干净利落

网友:
你想要的动力组合和这只船严重不匹配

网友:
为啥不用3650或3665的电机呢

网友:
空间有限放不下的 。而且很重怕会沉啊 如果是大闪电的话还可以

楼主:
怎么就没个玩船的回复我呢,愁死我了,  是选豹子  还是腾翔,速翔    请高手指点   谢谢   跪求了,急死了,不知道咋下手了,

网友:
2848的速翔比较合适,电调换70A的

网友:
楼主下次做船时要先学习一下,别急着做,你这电机和电调明显不匹配啊!!!例如KV4000的意思是:电压每增加1伏,电机每分钟转速就提高4000转,我建议你再买个合适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