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服了YOU JRDSX9遥控器 急!急!求教!

楼主(2014-06-23):
前几天发了JRDSX9与零度飞控失控保护设置帖子!受益很深!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和前辈们!你们辛苦了!接着而来了又有新的问题!在这里请教下还是和控有关的问题!今天八轴基本完工整机安装完毕想测试下收放起落架!没想到一通电飞控和接收机闪了几下没反映了!只听到收放起落架舵机吱吱响!马上断电检查以为是收放起落架控制板子问题!然后我把接收机上的收放起落架通道的线直接拔下来!通电飞控正常运行!无赖之下就联系了卖家《起落架》把具体情况告诉了他!他的分析是电压不足!收放起落架工作电压在5V-7V。而且我JRDSX9接收机工作电压是4.8V。分析还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用JR的遥控器很少有人飞多轴!原来买这控主要是来飞固定翼!现在想有没有什么方法把接收机的起落架通道电压单独升到起落架需要的工作电压捏?不知道能否实现!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和意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请高手们指点指点!小弟在这里谢谢了!FUTABA8T接收机工作电压6V-7V还是那句话为了零度买了个零度S-BUS转换器!为了零度换了个手机!不可能还要换个遥控器吧!天啦!噢卖噶得!!!!!!!哎!早知道以前买FUTABA遥控器好了!不知道现在省了多少事!

网友:
不是电压不足,是供电不足,用一个ubec单独给起落架供电,接收机只接起落架的信号和地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不是控和接收的问题,是你的ubec供电不足,买个8a的外置ubec解决问题

网友A:
我也是用JRDSX9控X6P。其实你这样是有安全隐患的,收放起落架,不能直接由接收机供电,零度说明说明确说明接受机除了飞控,不能链接任何需要供电的外接设备,我也因此炸鸡1次(飞控给接受机供电,接受机又给脚架供电,导致飞控重启,直接炸鸡)
你的脚架,3色线应该改过,黑线分成2条,黑白接接收机(只提供信号输入)黑红接降压模块接到动力电上,我改后就没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JRDSX9控X6P。其实你这样是有安全隐患的,收放起落架,不能直接由接收机供电,零度说明说明确说明 ...

恩!问题已经解决!谢谢你!辛苦了!单独供电!

楼主:
再次感谢所有好心的朋友问题已经解决!谢谢!你们辛苦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