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的线圈被螺丝挤压了,会出现马达转的一卡一卡的吗?

楼主(2014-06-23):
马达线圈被螺丝挤压出了坑,现在是能转,不能叫转,是一卡一卡的动,是因为挤压的缘故吗?谢谢大家!

网友A:
线被压出坑没问题!别断了就行!
恢复原样,这原因估计是别的问题!
如:线断了,线圈短路,插头虚焊,缺项!
换个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被压出坑没问题!别断了就行!
恢复原样,这原因估计是别的问题!
如:线断了,线圈短路,插头虚焊,缺 ...

要是断了是不是就不会动了?我的现在是一卡一卡的动

网友:
会的,缺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断了是不是就不会动了?我的现在是一卡一卡的动

报废了,以后注意吧,装机的时候螺丝长度很重要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可能是匝间短路

网友:
三组线圈其中一组被顶坏了,三相缺了一相还是会转的,但转不快,转动无力,还一卡一卡的。

网友:
看看压断漆包线没有,断了就会这样

网友:
只要线圈没断 把螺丝退出来就行,有条件补些绝缘漆进去!

网友:
是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B:
一相没断完,加油会一卡一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相没断完,加油会一卡一卡的

电调应该没事吧?

网友:
断一根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有个电机就被螺丝顶坏了,启动抖,工作热。

网友:
重新绕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