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美1.2G 1000mw用哪个频段效果好

楼主(2014-06-23):
请教一下,无外壳版的,罗美1.2G 1000mw用哪个频段效果好?我用433增程
在请教一下,如果说用1频段,是不是需要将发射和接收都调到1频段?还是说只调接收端就行?

网友:
关键要避开gps的频段,433影响不大

网友:
gps是什么频段?

网友A:
哪个好试了才知道,不过个人觉得都差不多,都在这个频段,只是频点不同而已,发和收都要调到同一频道的,否则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好试了才知道,不过个人觉得都差不多,都在这个频段,只是频点不同而已,发和收都要调到同一频道的,否 ...

哦,谢谢你朋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