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补过的工件能车的动吗?

楼主(2014-06-23):
电焊补过的工件能车的动吗?用普通焊条焊接的。在线等,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车应该能车动,不过貌似比一般的铁硬,我感觉跟45号钢差不多,以前用手锯拉过,很不好拉,后来改用磨光机切的

网友B:
普通焊条焊的低碳钢是可以车的。
没有问题。我以前经常这么干。

网友C:
慢进刀,试着车没问题的。

网友D:
白钢刀不行,需要合金刀才好。

网友E:
以前在工厂经常车,硬度高易打刀

网友F:
能车的,昨天刚干这活
.

网友G:
低碳钢的可以 ,高碳的不容易,铸铁的不可以。

网友H:
这其中关键是焊后要自然冷却,放水或油就成上火了,那样的话就不用想了.

网友I:
試用鎢鋼刀

网友J:
应该能车的

网友K:
肯定能车啊,很多零件也是这样,用一块料,浪费或者不好做,就焊接 组合,再 机加工。

网友L:
我经常车焊缝,不能用白钢刀,焊接车刀、钨钢刀也不要拿来粗车,容易崩刀,
最好是用大R角的机夹刀片粗车,再换焊接车刀、钨钢刀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