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20A 天行者 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4-06-23):
摔机  掉了一个二极管 ,一共有三个 是玻璃二极管,现在也能用 但先没二极管的那个电压不对,求大侠 告诉我二极管型号

网友:
1N4148

楼主:
谢谢,管子是开关管,吸收反向线圈电压的,但没有稳压作用啊,为何此次没二极管电压都不同

网友A:
刚注册用户发布了帖的,麻烦楼主借个楼的、本人小白,别打脸。
想DIY个电调,把网上的资料翻了又翻,最后问题纠结在了反电势电压测量上,然后看了本论坛大神的帖子,说经过脉冲调剂后的电压无比凌乱,测过零点电压更加的...(好吧,重点不在这。)
有个问题很好奇的,很想问一下。为什么一定把PWM加在控制控制电机的场管上?而不用下面的,直接在直流电源上加个管子和整流电路调剂出需要的电压,然后再直接交由后面的场管导通?
这样在调试软件的时候,只用一路PWM工作量会大大减少吧。这样测量零点电压什么的都比较也不会受到PWM纹波的影响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不采用这种方案?单纯的成本问题吗?还是这个方案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缺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注册用户发布了帖的,麻烦楼主借个楼的、本人小白,别打脸。
想DIY个电调,把网上的资料翻了又 ...

这个方案效率低,因为增加了一个管子的损耗

网友:
新的也不贵呀

网友:
蜘蛛电调不堵转了,可以放心买了。  从此不爱铂金爱蜘蛛!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page=1&extra=
比性能,蜘蛛电调完胜好盈铂金,
比反应,蜘蛛电调完胜好盈铂金,
比线性,蜘蛛电调完胜好盈铂金,
比价格,蜘蛛电调完胜好盈铂金,
比散热,蜘蛛电调完胜好盈铂金。  现在不堵转了可以放心大胆的用了。哟克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效率低,因为增加了一个管子的损耗

哦,确实。续航才是最大的问题。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