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 T8FG的微调开关型号

楼主(2014-06-23):
手里的8FG用了几年,几个微调开关陆续都有一些失灵想进行更换,但是苦于不知道正确型号买不零件,求教各位大大,是否知道这个微调开关型号和正确名称?谢谢!

网友A:
拆下来后去电子市场找一样的,应该不是特殊的开关,可以直接买到的

网友B:
这开关应该难找。。
当初给DSX7加摇杆轴承。。大拆过。。
1个微调开关实际是上长条型的2个开关。。向左拨挤压这个开关。。向右拨挤压那个开关。。
T8FG应该也类似这种。。
实在不行。。。问北 京双叶。。他们那里啥配件都有的卖

网友C:
高安模型应该可以配到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我想还是直接拆进去看看比较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