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精灵2V+返航点设置问题:

楼主(2014-06-23):
我的精灵2V+***拨动S2五次以上,怎么拨弄也设置不好返航点,不能让通电待飞的精灵2V+绿灯快闪(设置好了有效的返航点信号灯)
我想问:
是不是精灵2V+在通电待(绿灯慢闪)时候,机器已经自动设置好了返航点,不用手动设置了?

网友A:
想手动设置返航点的话,是S2的中、下打4次。

楼主:
说明书上说是S2***从上至下拨动5次以上,你怎么说是4次呢?

网友B:
楼主你好,请先在调参中将飞机模式改为naza模式,打开智能IOC功能,之后S2开关在最下和中间位置切换4次来手动记录返航点。

网友C:
LZ确实是 中下 来回4次 无误

楼主:
昨天到试了,中、下来回四次,确实不能设置。
巧了,上、中、下来回五次能够设置了,
多一次不行,少一次也不行

网友D:
上下几次说不定,出现黄灯就开始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