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iOS 的出现钥匙图标

楼主(2014-06-23):
大疆iosd 画面横滚方向姿态处 出现个像是钥匙的图标 飞机横滚不受控制   啥问题?现在貌似正常,以前没有遇到过,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飞机或主控?

楼主:
s800 a2

楼主:
现在还有个问题 z15拍摄的画面上下抖动,基础感度170 170 170 姿态160 160 160 s800 a2 升级evo机臂和折叠桨 原来感度用的是推荐值 基础感度 140 140 140 但是飞机很不稳定 左右晃动,现在把感度提高后稳定多了,但是拍摄画面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飞机或主控?

技术老师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屏幕上的钥匙应该是相机本身过热保护。

画面抖动的问题,您可以先检查一下机架的减震是否有做好。

网友B:
楼主你好!

画面出现的黄色标志是因为相机过热。建议您把云台的安装照片已,MU的安装位置,视频,发上来看 一下。

楼主:
mu安装在s800的中心板的那个安装位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画面出现的黄色标志是因为相机过热。建议您把云台的安装照片已,MU的安装位置,视频,发 ...

现在在外地拍摄,不便上传,有没有解决的方式告诉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在外地拍摄,不便上传,有没有解决的方式告诉一下

您好

可以减小飞控的基本感度,检查一下云台重新安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可以减小飞控的基本感度,检查一下云台重新安装一次。

imu位置设定-6 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