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着火了。

楼主(2014-06-23):
昨晚 B6冲电器 电线着火了,请各位 模友注意!充电时一定要有人看着,还有电池不用时请拔掉电源!注意安全问题!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说当时是什么样的充电状态?

网友:
使用B6的模友值得注意!!

网友:
是的,充电时需注意,安全第一。

网友:
楼主是不是晚上充的,报警后没有听到,一直在充啊?我有次也是差点就遭了,报警充满以后一定要把电池取了,不能一直充的

网友A:
算了,说明了也没用,反正都要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说明了也没用,反正都要烧的。

亲!不是充电器烧了,是那条12V的变压器的电线着火了,当时我就吓死!平时我都是一边充就一边冲凉的,还好那晚没冲凉在修飞机!不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不是充电器烧了,是那条12V的变压器的电线着火了,当时我就吓死!平时我都是一边充就一边冲凉的,还 ...

那是你的电源电线属于假冒伪劣----电线细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的电源电线属于假冒伪劣----电线细拉!

不细呀!2.5的

网友:
B6都能着火,真有才。估计是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
不管什么充电器都有可能着火的

网友:
不管什么人都有喝水噎死的可能

网友C:
楼主要小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小心呀!

谢谢!

网友(2014-07-30):
小电流冲吧

楼主:
2A 不大吧?

网友D:
确实不大,那就买个好点的12v5a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不大,那就买个好点的12v5a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