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帖问舵机安装问题

楼主(2014-06-23):
买了一堆的盛辉的9g
舵机
,在我手里坏了4个,不知道是质量问题还是我不会安装。每次初始化、回中后,我安装摇臂,在拧摇臂的固定螺丝的时候,拧到头摇臂也跟着转,有时就会咔咔的扫齿了。好几个就是这么坏的,上电,接接收机后打舵没反应。有时候突然行程大增,一下就到了左右180度。一般情况也就左右45度左右。
请教高手,是不是我装的方式不对?还是有啥技巧?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是模拟舵机,你的陀螺仪是不是需要数字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模拟舵机,你的陀螺仪是不是需要数字舵机?
我是固定翼F14

网友B:
没这样坏过,一般都是炸坏的

网友C:
那几块的东西就是这样了!

网友D:
这个舵机安赛车嗨好用点

网友E: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F(2014-08-30):
上螺丝的时候一定要用手固定住摇臂,舵机里边有限位的,小舵机力量太大回吧里边的限位搞坏,然后结果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