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FC40问题贴,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4-06-23):
1,飞行距离,官方数据写着FCC800米,CE400米。遥控器是FCC没错,为什么我飞了300多米就失控返航了?(我加了2.4G图传,和这个有关系么?)2,飞行时,前进和后退的时候,俯仰很严重,挂狗拍出来的视频很晕,这个可以通过调参修改感度来解决么?还是需要加装云台?如果加装云台,遥控器后面的辅助杆哪能买到?(好像要和新的控制板一套购买?)
3,最大起飞重量,如果图传+穷人osd+云台下来,重量在1250克~1300克左右,飞的起来么?
4,续航问题,2200mah的电池续航时间太短,是两块2200mah的电池并联好,还是用一块5200mah的电池好?

刚能发帖,把潜水的时候一直没弄明白的问题一股脑全写出来了,望高手解答。

网友A:
楼主,
1、2.4G的图传会对遥控链路有一定影响,所以建议改用5.8G图传;
2、画面要稳定,必须加云台
3、1250-1300g,可以飞起来,续航时间5分钟左右

还有就是,如果要玩FPV或航拍,还是换PHANTON 2吧,不然花的钱更多。

网友B:
FC40就是58的控 当然要用24的图传
我用5200 3S电池下挂可以飞20分钟 3.7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FC40就是58的控 当然要用24的图传
我用5200 3S电池下挂可以飞20分钟 3.7报警

你的起飞重量在多少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起飞重量在多少克?

电池是407  飞机记得是680  加上FC40控制在1200之内 上了图传和穷人osd就过1300了 不过换了2代桨叶问题也不大 不过我没超视飞行过

网友:
飞20分钟是用的一代桨叶加保护圈  带着fc40相机 不过把相机的位置调了下

网友C:
我的也是FC40套机,后来改用摄像头用2.4G图传,最远飞过1千多米,不存在干扰问题。

网友:
如果想加云台可以翻看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1、2.4G的图传会对遥控链路有一定影响,所以建议改用5.8G图传;
2、画面要稳定,必须加云台

要知道这款机子的遥控是5.8G的,所以不能用5.8G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FC40套机,后来改用摄像头用2.4G图传,最远飞过1千多米,不存在干扰问题。

一千多米?没有增程么?我飞了300多米就自己失控返航了,郁闷

网友:
沒雲台肯定晃的!那個蛋頭要改有點難度

网友D(2014-08-12):
一千多米的是怎么办的/ 能告诉一下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千多米的是怎么办的/ 能告诉一下吗 谢谢

就是把遥控器上的天线换到精灵上,遥控器另外配一根天线。

网友:
怎么配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谢谢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就是淘宝上买的的5.8G的棒形天线啊,扁扁的那种,

网友:
谢谢 能给个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