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apm问题

楼主(2014-06-23):
自己前几天飞机飞起来了 然后炸了 便解不了锁了
现在有以下两个问题:1.上电电调一直响是怎么回事 飞控灯亮 但是飞控灯正常亮2.天七接收与apm接收不就是1-1 2-2这样一直接下去吗……我是左手油 刷了新固件发现校准遥控不一样了 推油门变成右柱上下了

楼主:
apm里面是红黄蓝灯依次闪

网友A:
Apm就是右边滑块是油门,不管左右手,记住升降滑块和摇杆方向是相反的,不行就先清除Epprom看看。

楼主:
电调连apm我是按图的 白色是鸡头 按标号连的

网友B:
还在上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就是右边滑块是油门,不管左右手,记住升降滑块和摇杆方向是相反的,不行就先清除Epprom看看。

我以前油门的确是打油门左柱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在上学?

对啊 大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C:
大二的就上官网看看好了,那里更详尽

网友D:
瞧不起我们学生党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瞧不起我们学生党是吧

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主学习探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二的就上官网看看好了,那里更详尽

去看看  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去看看  好的

提示指南针有问题,重新校准一下吧。还不行就全部重置,然后一步一步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示指南针有问题,重新校准一下吧。还不行就全部重置,然后一步一步再来

貌似apm没电……我晃动机机 都不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学弟

学长好……学长哪一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学长好……学长哪一级的

06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06级。。。

…………………………………………………………………………………………………………………………………………………………………………………………………………叔叔好

网友E:
可以去http://copter.ardupilot.com 官方英文网站 或者 http://copter.ardupilot.cn/ 中文网站 学习下

网友F:
屏幕显示罗盘问题,我以前经常遇到。建议1:重新磁罗盘校准,而且正确校准,罗盘选项尤其注意。2:调试时注意周围有无磁场干扰。最好拿电脑出去调试,上电后查看apm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幕显示罗盘问题,我以前经常遇到。建议1:重新磁罗盘校准,而且正确校准,罗盘选项尤其注意。2:调试时注意 ...

你看我apm电压电流都是0  我估计是不是哪里接错了?我晃动鸡鸡 都不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去http://copter.ardupilot.com 官方英文网站 或者 http://copter.ardupilot.cn/ 中文网站 学习下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我apm电压电流都是0  我估计是不是哪里接错了?我晃动鸡鸡 都不动一下

自己搜下接线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手机乱码了,是问你什么控。

楼主:
天七 左手油 7通接收

网友:
不管那个,你看的是显示的意思,不是有英文吗?通道是一一对应,重新校准罗盘,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
明显罗盘错误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连apm我是按图的 白色是鸡头 按标号连的

够乱的,,,

网友:
看第一幅图,, 左边接电调訊号線的為何黑白互间的?黑白-白黑-黑的-白黑 这样的,, 有什么玄机吗?

APM沒电,, 要先看你是那里供电才好说?电调BEC?外置BEC?电流电压传感器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06级。。。

额,我跟你一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七 左手油 7通接收

请加 APM中文网官方总群 107049733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额,我跟你一级的...

请加 APM中文网官方总群 107049733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加 APM中文网官方总群 107049733

那群我加过两次,每次管理员都不批...

网友:
跟32楼一样,电调输出端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那群我加过两次,每次管理员都不批...

再加次,注明是apm用户。。。或者给个QQ号我

网友:
输出1 3接错,输入通道7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加次,注明是apm用户。。。或者给个QQ号我

刚加成功了,你是管理员?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调连apm我是按图的 白色是鸡头 按标号连的

APM输出端,电调1 3错,2 4对,白线在内,黑在外。
APM输入端,接收机7通道不对,也应该是白线在内,黑在外。

网友:
不管你是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推拉杆,都应该是右侧滑块变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位机

没找到GPS,罗盘有问题,电压为0,

网友:
电调一直响是没有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APM输出端,电调1 3错,2 4对,白线在内,黑在外。
APM输入端,接收机7通道不对,也应该是白线在内,黑 ...

确实接线问题 改正以后就不响了 其他问题我再逐一解决 谢谢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