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3GX问题

楼主(2014-06-23):
本人2枚3GX 使用中 都遇到一个问题,求解!!!尾旋翼向左打的时候 总会有一个小小的回弹,向右则没问题。并且向左旋转的速度总是比向右旋转慢一点点,该调节什么参数,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有一些小回弹,应该是尾滑块中立点没调好
至于左右旋的速度不一致,6月Alan到广州来时
有跟Alan请教了,他是将RUDD的endpoint调到150(最大值)
再利用EXP及D/R调整RUDD的线性跟旋转速度

网友:
高端问题,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小回弹,应该是尾滑块中立点没调好
至于左右旋的速度不一致,6月Alan到广州来时
有跟Alan请教了, ...

多谢回复,这就去试一下。

网友:
感度降一点试试看。。。

网友B:
尾舵中点不对

中点不能是0度,必须是有一个5-6度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中点不对

中点不能是0度,必须是有一个5-6度夹角

调了一个小的角度,好多了。另外,一台尾舵机是MKSDS95-760,  另一台是亚拓DS525M -1520的,亚拓的尾巴急停的时候总会小弹一下 不像MKS那么利落 说停就停 ,这应该是舵机品质的问题吧。。感谢几位老手的热心解答,谢了!!!!!

网友:
DS95跟DS525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

可能尾巴哪里松了,仔细检查一下,DS95用自身性能帮你弥补了这个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舵中点不对

中点不能是0度,必须是有一个5-6度夹角

一般3-5度即可

网友:
回弹向左调尾滑块中立点,左右感度不一致在电脑上调 反扭力补偿,增加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小回弹,应该是尾滑块中立点没调好
至于左右旋的速度不一致,6月Alan到广州来时
有跟Alan请教了, ...

有的控这么调也一样不一致,因为有的控D/R是联动的。舵角调到150
D/R,RUDD降低,这样是为了让尾舵更细腻。

网友:
检查下尾巴的顺畅度。

网友:
学习了'模友真强大

网友:
尾巴一点虚位没有就调0度,有虚位则要调5度就好锁尾。我的尾巴基本都是调到没有虚位,所以一直都是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