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探讨一下碳浆和木浆

楼主(2014-06-23):
一直用的碳浆,看到很多人用木浆,所以想了解一下两种浆在多轴上实际使用的优劣。我认为木浆的效率是不是会低一些,另外木浆自重大惯性大,会不会控制也没有碳浆灵活呢。

网友A:
木桨效率低 机动性差 振动小

网友:
木的便宜

网友B:
最重要的是炸机对悬翼头的伤害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桨效率低 机动性差 振动小

便宜的木浆会不会还不如碳浆振动小呢,还有碳浆配平衡很方便,打磨就行了,但木浆打磨不方便吧。

楼主:
我看怎么木浆比碳浆还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是炸机对悬翼头的伤害小很多

您是指在直升机上吧?

网友:
木桨基本一碰就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怎么木浆比碳浆还贵呢。

理论上碳桨肯定比木桨贵,当然,如果用最贵的木桨和最廉价的碳桨比价格,那是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碳桨肯定比木桨贵,当然,如果用最贵的木桨和最廉价的碳桨比价格,那是例外

不好意思,我没说明白,我说的是多轴用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3492&extra=
看看这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