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多

楼主(2014-06-23):
关于end point的问题,futaba t8fg的控。
看不明白t8的说明书 end point这章的意思。比如我要控制前轮的转向,用方向舵4通道,向左打舵和向右打舵控制前轮的左转和右转。
我现在觉得辉盛9g
舵机
的左右行程
有点小,是不是可以通过end point来调整,如何调整?调整哪个数值?另外,是不是舵机的行程出场就设置好了,end point上可调的范围也不能超出舵机默认的最大的行程?望赐教

网友A:
是的。调整+-100%,应该可以到150%吧,不过舵机太一般了。你的理解基本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