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WC哪个版本好?

楼主(2014-06-23):
在网上看到MWC飞控有三个版本,黑板、红板、蓝板。究竟哪个板好一点?请大神前来解惑

网友A:
颜色不是问题,主要的是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颜色不是问题,主要的是传感器。

相当的同意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本人用的单片机是ATMAGE328 传感器分别是磁阻HMC5883  陀螺仪BMA180  加速度计ITG3200  气压计BMP085。
PCB是自己制作的。

网友:
个人心得是解算法问题,传感器似乎改善不大,用过5611在定高终究问题一样。实用上SE板已经足够用!
轴距不大,MWC是很好的飞控,基本参数爽飞绝对没有问题。

楼主:
我还是买最便宜的吧!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