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改手的问题!

楼主(2014-06-23):
T8FG买错了手,我是右手油门,买的是左手了,怎么改呀!!哪个好心人帮帮我吧!!谢谢

网友:
如果是在店家买的 建议发回去换 如果是二手买的 建议找个改过控的小伙伴 帮你改
自己该也可以 小心一点儿就行 一般说明书上都有改手的详细说明 其实很简单

网友A:
说明书最后一页,照着改

网友B:
说明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