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飞行中飞机突然尾巴失控,机身***自旋,造成 ...
请教大家:飞行中飞机突然尾巴失控,机身***自旋,造成这个的原因可能有哪几个?谢谢

楼主(2014-06-23):
今天去练习飞行,第5电的时候,飞机离地大概有7,8米高吧,突然飞机尾巴失控,机身***自旋,那时候晕了一下,然后赶紧把3D开关扳回普通模式,想控制飞机落地,结果没控制住,还是炸鸡了~~~由于已经炸鸡,所以简单检查了一下,也不确定是哪里出的问题,所以想请教大家:导致飞机尾巴失控,机身***自旋的原因有哪几种?谢谢了

网友A:
尾桨不转了,呵呵!

网友B:
什么牌子?皮带还是轴传?是不是尾传动轴断了?

网友C:
和尾桨或尾舵机有关

网友D:
轴传?传动齿轮组松了?扫齿?尾舵机憋死了?

网友E:
我曾经和楼主的情况一样,不同的是我赶快切熄火,救回来了,检查了半天都没发现哪儿有问题,最后终于发现是尾轴铜套滑丝了,造成的本次事故!

网友F:
多数属于尾巴本身的问题,

网友G:
尾舵接陀螺的线被震松脱出来一点点,会自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飞行中没有扫齿,昨晚修飞机,前传动,后传动,传动轴都看了,尾轴滑套啥的都检查了,也没有发现有啥问题,有可能是尾舵机连线和陀螺仪的插头松动导致的,还不敢确定。。。

网友H:
尾桨不转了。。。

网友I:
自旋永远是尾桨问题!顺时针你的话就是尾桨卡在左边卡死了,原因可能是尾桨夹或者舵机!逆时针就是尾桨失效了,简单地说就是尾桨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