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遥控器工作方式的?

楼主(2014-06-23):
如题就是说接收机输出的型号是信号和gnd短路还是信号和vcc短路?不知道问的对不对,想买个继电器控制灯光的开关,有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区分,高电平就是信号和正极短路,低电平就是信号和负极短路!

网友A:
信号输出端的电流不足以驱动继电器 要加个三极管 个人见解

网友:
信号和谁都不能短路…

网友B:
接收上继电器,必须加个达灵顿放大才行,简单拆个舵机电路板改也行,加二个二极管操控二个继电器开关

网友C:
晕!怎么都是短路啊。
遥控输出信号只能控制舵机,不能控制继电器。用舵机直接压开关吧。

楼主:
懂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