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三轴无刷云台终于调试完毕...360度任转

楼主(2014-06-23):
(请用超清模式观看)机子调试

公园奔跑测试...

网友:
手持要啥360啊

网友:
自己做的?

网友A:
h3-3d能改成手持的么

楼主: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你好  你的云台板是什么板子   你是不是自己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的云台板是什么板子   你是不是自己调试的???

有两块3轴板子,一块是BGC3.52的盗板,一块是正板的32位板子.自己调试的.

网友:
效果真心不错

网友C:
效果不错,能告知PID参数吗?我的也是手持单反云台,但是BGC板子是旧的正版8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不错,能告知PID参数吗?我的也是手持单反云台,但是BGC板子是旧的正版8位

之前8位板子

现在32位板子.

网友C:
非常感谢!
我今天把航拍锁头模式调整到了很理想的状态,不过比你的8位PID参数要高很多
另外请问,你的电机是5208?电磁计数是14?我的5208电磁极数设为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我今天把航拍锁头模式调整到了很理想的状态,不过比你的8位PID参数要高很多
另外请问,你的 ...

5208空心电机,设的14,我这是32位板子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5208空心电机,设的14,我这是32位板子的参数

多谢,我发现P设得比D值低,更适合于手持

网友(2014-08-01):
可以和你交流一下吗   怎么联系你?

网友(2015-04-13):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的云台板是什么板子   你是不是自己调试的???

你一个手持 怎么用了2个板子?

网友D(2015-05-26):
航向跟随、锁定是怎么设置的啊,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向跟随、锁定是怎么设置的啊,大神

在follow mode里面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follow mode里面设置

我上电后,就不停的转动,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么?调PID后也是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电后,就不停的转动,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么?调PID后也是转动

传感器方向装错,或是调xyz轴的位置

网友:
楼主的方案,最好在详细一些。。。。。。。谢谢了!

网友E:
您好楼主,三十二位的板子有两种 请问下您用的是哪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楼主,三十二位的板子有两种 请问下您用的是哪种啊?

Alex的

网友E:
问一下哦 为什么有些板很贵六七百块钱 有些百把三百块呢  我是新手哦 不太懂这个 问下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3-3d能改成手持的么

h33d要配合飞控工作,而且电机太小,手持动作大点就会锁不住摆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哦 为什么有些板很贵六七百块钱 有些百把三百块呢  我是新手哦 不太懂这个 问下您

山寨的不可以在线升级,正版的可以,价钱就差别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