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天地飞老款fm的ppm输出是哪根线啊

楼主(2014-06-23):
在淘宝买2.4内置高频头 正好老款天六是ppm编码的  请老鸟指教高频头的ppm接在哪根线上

网友A:
那边有音频输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边有音频输出口。

那是模拟器的输出  能具体点吗?哪根线是ppm解码出来的?

网友B:
模拟器的输出就是音频输出口,音频输出口插座最里面的接点是连着ppm信号端。倒查回去。

网友:
在你第二张图片中如果那时高频头,那么图上的四根引线应该就有ppm,电源+,地。用万用表区分正负极,剩下的看看是不是ppm端。试试那根白线。

网友:
还记得你玩模拟器的时候吗,就在左下角那接口就可以直接引出PPM信号

网友:
那个耳机孔

网友:
就是你后一张照片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的输出就是音频输出口,音频输出口插座最里面的接点是连着ppm信号端。倒查回去。

好的 谢谢回答。

楼主:
谢谢回答。 我试试

网友:
2。4G内置高频头,如果是天地飞的拆机件,接第二张图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