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120A报警音

楼主(2014-06-23):
亚拓700E,750MX,凤凰120 EDGE版,定速模式。一个起落下来,电调发出嘀-,嘀(第一的嘀是长音,第二个嘀是短音。查了一下说明书。是ESC detected operating currents that exceed the current reting of the ESC。句,不懂E文,翻译后是:ESC检测工作电流超过了ESC的电流热振。请教一下老手,这个是什么意思。电流过流保护设置为120A

网友A:
应该是飞得比较猛了,设成insensitive看看。。。。

网友B:
你电流过载保护设定太低了,一般120A可以设定160A报警或者截止,你这个提示音只是告诉你飞行过程中记录有过载发生,不用管可以继续飞的

楼主:
谢谢楼上,晚上回去连电脑看一下

网友C:
要设置成不敏感。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