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Lite能用天地飞6A控吗?

楼主(2014-06-23):
刚入手了一个NAZA-M Lite,身边又只有老款的天6A 2.4G控,请问能用吗?之前看帖子,NAZA-M Lite需要用到三段开关,而天6A没有三段开关,那如果只选择GPS模式和姿态模式两种的话应该可以的吧?刚入四轴的坑,绝对的小白,别见笑。。。

网友:
不能切换,你只能飞姿态模式。用旋钮接模式转换试试

网友A:
请保留一个GPS 和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保留一个GPS 和手动

只能使用手动模式和GPS模式,姿态模式无法使用?用天6A的六通道的两段开关还是5通道的旋钮?

网友:
两段开关就好

网友B:
好吧LZ天6可以调开关行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LZ天6可以调开关行程吗?

开关行程?

网友B:
是啊 ....可能我用语方面不太清晰大概就是  这样的(数字代表行程)
GPS77                姿态0                  手动-77
饿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 ....可能我用语方面不太清晰大概就是  这样的(数字代表行程)
GPS77                姿态0        ...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不过这个如果用天6A的6通道的二段开关能够实现吗?这个形成量用5通道的旋钮估计可以,还没试呢,等双休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