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个非常基础的问题,但是困扰我好久

楼主(2014-06-23):
电调里面是不是有单片机调整时序驱动无刷电机从而省略了霍尔元件的?如果是,那么没有单片机基础的人,能不能自己调整单片机时序,来驱动自己自制的单级无刷电机?

网友A:
求扫盲,啥叫:单级无刷电机?

网友B:
没有单片机基础的话还是算了,有基础还不够还要有强大的硬件知识才能自己写PWM,真要这么简单满大街都是自制固件了

网友C:
不一定非要用霍尔元件来感应磁极的位置的,电机的线圈也有感应电压的,可以当作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扫盲,啥叫:单级无刷电机?

常见的无刷不是叫BLDC吗,就是3相外转子无刷电机,我打错了,应该叫单相无刷电机,只有一个NS级,线圈只有一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非要用霍尔元件来感应磁极的位置的,电机的线圈也有感应电压的,可以当作传感器

这种控制系统应该怎么设计?我之前用过干簧管,效果不错,不过干簧管本身对转子磁铁有吸引力,所以效率太低了,被我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单片机基础的话还是算了,有基础还不够还要有强大的硬件知识才能自己写PWM,真要这么简单满大街都是自 ...

单相无刷电机其实要驱动很简单的,不像BLDC那么复杂,只需要在转过半圈的时候推一下就行,另外半圈不用做功,启动就用手来,这样也很难设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控制系统应该怎么设计?我之前用过干簧管,效果不错,不过干簧管本身对转子磁铁有吸引力,所以效率太 ...

ESC32就用的这种方式实现闭环控制的。

网友:
做个试验可以,但要实际应用的话,既然有现成的,为何还要自己开发

网友:
表示完全看不懂

网友:
看了你帖子,抽自己一个嘴巴!我为什么没好好上学!

网友:
这个基础问题起点有点高哦!!!

网友:
没有单片机基础的人,能不能自己调整单片机时序

自己说话都矛盾。

网友:
你要有单片机基础,自己重写驱动代码。

你要有硬件基础,自己设计单项电机的换向电路。

无刷虽然没有霍尔,但需要利用线圈的电压电流变化判断转子位置,这个要求很高的。

网友:
利用线圈的电压电流变化判断转子位置是关键,决定无刷电调兼容性,不然时不时堵转一下真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