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图传的问题,柏通1.2G发射+美乐1.2G接收!

楼主(2014-06-23):
摄像头接上图传后,显示效果很差

摄像头直接输出到显示器,效果很好!

摄像头与1.2G图是这样接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接错了?

网友A:
摄像头直接输出到显示器效果当然好,最直接。摄像头的接线,应该是不对的,这样接可能会把图传烧掉

网友:
图传输出是压缩过的,700线和500线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B:
你的是不是  视频信号接------1.2G图传无线发射-----无线接收-----输出视频----接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直接输出到显示器效果当然好,最直接。摄像头的接线,应该是不对的,这样接可能会把图传烧掉

你好,可以给个接线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不是  视频信号接------1.2G图传无线发射-----无线接收-----输出视频----接电视?

主要就是图传和摄像头这里的问题,视频输出到电视,和输出到航拍用显示器效果都一样的!

楼主:
换5.8G图传后,效果很满意!接近直连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图传和摄像头这里的问题,视频输出到电视,和输出到航拍用显示器效果都一样的!

那你就是视频并联输出啦,阻抗不匹配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给个接线的方案吗?

要把所有部件摆上桌面,并搞清楚每个部件的接口定义,才能确定如何接线。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图传 和显示器怎么公用一个电池  是不是直接并联后接上电池就完了

网友:
真的和清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