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磷酸铁锂电池降压当外场电站问题

楼主(2014-06-23):
磷酸铁锂电池3.2V8000毫安的单片一共组了16片给48V的电瓶车用,当然这么做主要还想外场用来当电包,外场带A6充电器用必须降压请问用那款降压器比较合适?有这么折腾过的请说说。

网友A:
网上有卖的,48V转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卖的,48V转12V。

网上几十块钱问了好几家,说明了使用目的后都说不行,只有一家说可以但要买他家170块的才能保证可以使用,现在就想请这样用过的模友来说说。

网友:
你把它改改,改成适合A6的输入电压。多余的把它们并起来,加大容量。

网友:
这款可用,功率240W

网友:
4片一组并联起来多好啊,干嘛要变压器!

网友:
一般的不行,要大电流的。

网友:
直接搞12V的

网友:
可以的。我一直这样用。

网友B:
毎四片一组好像平衡充的电缐,那共有四组,组有13.2v可直接用

网友:
分组比交好,接出合适的电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毎四片一组好像平衡充的电缐,那共有四组,组有13.2v可直接用

好吧,我承认应该先发帖问问大家然后再把电池组起来。现在组了两组6s一组4s,已经都焊好了不可能拆开了。

网友:
装了降压器,白白消耗了能量,还是重组的好。。。

网友:
自己改装一个,无非是并联效应管,二极管,电容等

网友:
不只你有这想法,12.8的单体×4 自由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