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外场充磷酸铁锂4串低于12v时,A6电压问题

楼主(2014-06-23):
打算用磷酸铁锂组个装个外场充,4片串联那么电压范围就在8v~14.8v之间,但我A6、B6输入端是12v~18v。当外场充电压下降到12v时充电器就关闭?这样外场充还剩下多少电量?如果剩下电量多的话用5串可以吗?这样电压就是10v~18.5v,高0.5v应该问题不大吧?各位大虾是怎样做的?

网友:
标定3.6V最高但你充完就会发现基本会在3.5X。5X3.6=18

网友A:
放心用吧,A6低于11V才会报警的,报警也能继续用,B6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用吧,A6低于11V才会报警的,报警也能继续用,B6也一样

试过了,拿2S能接B6会报警,第一次能取消,过了1分钟又报就取消不了,重启又是这样只能充1分钟!

解决了,3串就足够,当然4串也没问题,谢谢啦!

网友B:
电压问题不大,但是不敢保证电池不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问题不大,但是不敢保证电池不过放了。

低过报警电压就就会断电,除了一直插着充电器几天,不然不可能过放!

网友:
可以使用五片,没问题

网友:
用4片就好,单片3.2.满电3.6.而且电池容量基本上集中在3.3-3.5之间,等你每片放到3.2(这时总压12.8)实际上电池组也基本上用掉90%的电量。所以,4片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拿2S能接B6会报警,第一次能取消,过了1分钟又报就取消不了,重启又是这样只能充1分钟!

晕,2串才多少电压。。。4串随便用啊,2串电压低了充电器功率也不足的

网友C:
为啥不用 锂聚合物电池啊,容量大 还便宜

网友:
我的铁锂电压低于3v后就基本没电了,电压掉的非常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用 锂聚合物电池啊,容量大 还便宜

聚合物不安全,容易发胀!

网友:
没啥问题,A6报警,电也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