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我 解决一下 d10控 和apm的问题。。。。。

楼主(2014-06-23):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固件 怎么设置 请大师。教教 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
不会用你刷这个固件干吗-_-!

网友:
什么问题

网友A:
没必要感觉 这个固件刷过 用12通道接收机 能增加两个通道 功能太多 太复杂 用了一段时间后 又刷回来了 感觉太花哨 不实用

网友:
不会用还刷,真够大胆的

网友:
会刷就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感觉 这个固件刷过 用12通道接收机 能增加两个通道 功能太多 太复杂 用了一段时间后 又刷回来了 感觉 ...

  功能很实用,而且很好用:(12通道全部用满咯)

特别适合 用来搭配 3轴陀螺 或者 飞控。

目前的唯一毛病是:

从远处超距离(失控返回的时候):遥测数据无法自动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能很实用,而且很好用:(12通道全部用满咯)

特别适合 用来搭配 3轴陀螺 或者  ...

哈哈 感觉不放心 直接买12s了 所以那两个通道 对我来说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C:
你这遥控放了好久的样子...

给你2个办法:
1、刷回原厂

2、刷到deviation4.0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遥控放了好久的样子...

给你2个办法:

再 借这里 感谢 Mckay 。。。您的软件 很好用。。。

刷到deviation4.01 —— 不知道 还有没有 通道保持 功能 !?

我电脑经常Ghost,(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已经Ghost 还原了三次)

上次刷 您的软件时 安装的 驱动什么的 都不在了,我就打定心

用您的软件了。。目前暂时 没时间 去折腾回原厂 软件。。。

等这套飞机卖出去,下次 买新的 Devo10 的时候,我测试它原厂

的遥测系统,拉到极限远距离,再回来:看遥测是否能自己恢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 借这里 感谢 Mckay 。。。您的软件 很好用。。。

刷到deviation4.01 —— 不知 ...

测试的时候  直接关回传盒电源  再开就是了 ;看看能不能自动重连 。

其实我觉得你这么大的飞机最好是用数传、配地面站更好点。这样在飞机上可以安装更丰富的传感器、摄像等设备。
而且飞机如果负载其他电子设备的话,比如通讯中转站什么的,应该有很多数据要传到地面监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的时候  直接关回传盒电源  再开就是了 ;看看能不能自动重连 。

其实我觉得你这么大的飞机最好是 ...

师傅 这个是我买的二手的 买回来就是这样的 怎么刷回来 请教一下
似的放了很久了 apm也很久了、一直没有弄懂
  教教我吧
方便的时候留个qq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的时候  直接关回传盒电源  再开就是了 ;看看能不能自动重连 。

其实我觉得你这么大的飞机最好是 ...

师傅 我实在弄不懂 我想刷回原厂 请教一下 怎么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