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APC浆的问题

楼主(2014-06-23):
昨天买了几只仿APC浆都是9*6E的,用平衡器一测,乖乖,全都严重不平衡,而且都是写有9*6E那边重,搞的我都怀疑是不是我平衡器的问题,经过千刀万剐后终心浆于略平衡,但又担形状会不会改变(浆上有很多刀留下的凹槽,肉眼看不清,但在高速旋转时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沙发 最好还是 用原装桨 也不是很贵

网友A:
你这是静平衡,你需要做动平衡

网友B:
同三楼~~~~静平衡了未必动平衡就好

网友C:
居然用刀来平衡,够厉害的,这样做平衡不如不做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静平衡,你需要做动平衡

算了吧,动平衡不是我能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三楼~~~~静平衡了未必动平衡就好

但是装在飞机上震动的确比不做平衡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用刀来平衡,够厉害的,这样做平衡不如不做更好些

用胶带来做?这样不也有影响吗,用胶带影响小些?

网友:
做好平衡一样好用,对于扁平旋转物,静平衡足矣

网友:
用细砂纸打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吧,动平衡不是我能做的

很简单啊,找一个空机臂,用手抓着感觉是否震动,如果震动大就贴透明胶,一直到震动小了再换一组电机,这个比你刮螺旋桨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