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配置方案?

楼主(2014-06-23):
我目前有4个A6.用8A冲6S5000mAH锂电,30分钟可以充一块。
也就是说1个小时,可以充好8块。
问题是:8A充电确实有风险,平衡头不能长时间快充,插接处太热。非常危险!!!

如果买1台720i的话,据说15分钟可以充2块6S5000mAH锂电,也就是1小时也可以充8块。

这个不知道是真是假?请大家确认一下。

720i真的可以15分钟充2块6S5000mAH锂电?

4台A6的价格:4*400=1600左右;
1台720i的价格:1700左右。

也就是成本差不多,A6还有不安全因素。另外我的4个A6中有一个返过厂,一个保姆返过厂。

720没用过,不知道质量如何?

如果是你,你该如何选?

网友:
这样的价格还有选择余地的。

网友A:
一个小时能飞8块电?

网友:
306 308 406随便选,不后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小时能飞8块电?

一个小时最少飞十块.

网友:
充电时间短1倍,电池利用效率高1倍。充电快,更少的电池可以完成循环。
充电器好,省了电池的钱

网友B:
请教一下,720i是什么品牌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720i是什么品牌的充电器?

hyper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720i是什么品牌的充电器?

韩国货。

网友:
虽然我的720I 用了2年多了  没坏。。但是也不能学某些人。。自己用什么就说什么最好。。哈哈
在前几年。。高档充只有720I和PL8可以选择。。PL8的损坏率比720I要高的多。

现在308 406 4010出来了。。。软件也比较先进。国货售后也更方便。。另外5000MAH电池的话。。。开5C充电。。充电器要达到25A电流。。

建议720I或者308里 选。。

网友:
pl8烧坏我身边还没遇到过。。。。都是看说的

网友B:
价格怎么样?哪里有卖的

网友:
买308duo 双路充电器,那速度妥妥的。

网友:
5000mah差不多十多分钟吧,用20A充电,双通道一次性冲两块。
我自己用720duo,也喜欢这个充电器。

手里还有一个B6,用来冲冲点火器,控电,还有数码相机的5号镍氢电池,玩具里面的镍氢电池。

其他充电器没用过不清楚的。

720duo感觉体积大了点,还专门买了个包装,其他方面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对了,我香港买的,比网上买的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怎么样?哪里有卖的

TB搜 HYPERION 720I

网友:
谢谢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1台B6   1台A6+保姆   1台PL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