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打副翼为啥尾舵机来回摆动

楼主(2014-06-23):
搞不懂了。哪里问题呢?

网友:
沙发 是不是 混空了 看看控里的设置

楼主:
新建的模型,没有混控。。

网友:
我的飞机锁尾也不太好,感度已经不高了,但是猛地往前打一个,就会金鱼。高速飞行,打尾舵,也金鱼。

楼主:
你用的什么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舵机?

斜盘是315  尾舵515,基本无虚位,机械部分也看不出问题,尾巴虚位很小,顺滑,没什么震动。
我平时锁尾还不错,自旋急停也OK。就是大周期距暴力飞行时再打一点尾舵,开始金鱼。

网友:
有的控是有默認混控˙你要查一下如有就要把混控關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是315  尾舵515,基本无虚位,机械部分也看不出问题,尾巴虚位很小,顺滑,没什么震动。
我平时锁尾 ...

哦。。。我现在还没调试好。。

网友:
我的大金鱼尾。。。。

网友B:
楼主是打副翼十字盘左右,然后尾巴也有一点左右吗?如果是这样那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打副翼十字盘左右,然后尾巴也有一点左右吗?如果是这样那是正常的。

恩,十字盘前后左右尾舵都跟着动

网友B:
对的,你打螺距也会动。这是总距与循环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你打螺距也会动。这是总距与循环补偿。

ok,谢谢了。新手第一次折腾无副翼。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