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舵机寿命

楼主(2014-06-23):
除去性能问题,9254,795i,9257哪个寿命长,俗话就是禁操

楼主:
再加上251

网友A:
这倒是 真没想过 不过感觉 锁尾舵机 寿终正寝的少 大多都是炸坏的 基本不用考虑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倒是 真没想过 不过感觉 锁尾舵机 寿终正寝的少 大多都是炸坏的 基本不用考虑寿命

有道理,估计这几个都能上千起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估计这几个都能上千起落

我的 几十块的t9257 都有上千个起落了 目前状态良好 没有要挂掉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几十块的t9257 都有上千个起落了 目前状态良好 没有要挂掉的意思

人品好,国产舵机我坏了好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倒是 真没想过 不过感觉 锁尾舵机 寿终正寝的少 大多都是炸坏的 基本不用考虑寿命

不是吧,我从来没炸坏过,都是寿命到期的,恒吉922:230个起落挂了,恒吉732:650个起落需然没挂,但金鱼尾突然出现,不敢再上天了。现在KST215:160个起落,感到有时锁尾不够稳了

楼主:
922我也用坏两个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舵机的寿命不是无限的,我的450现在有1800个起落,用坏了3个POWE3688尾舵机,3套2215斜盘舵机。3688舵机是电机不转了,斜盘舵机是电位器磨损造成抖舵,平均寿命600个起落。
注:这1800个起落没有炸过机。

网友:
取决于飞机震动 如果震动大 舵机很快就玩完

网友C:
我的亚托525用了一千多起落了,暂时还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我从来没炸坏过,都是寿命到期的,恒吉922:230个起落挂了,恒吉732:650个起落需然没挂,但金鱼尾 ...

这个可能和飞行方式有关 我主要是悬停和航线 偶尔翻一下 还不会暴力3d 这种使用方式 感觉对舵机损耗较小 要是每个起落都暴力3d 估计肯定寿命不长 我是新手 还没有达到 那么废的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品好,国产舵机我坏了好几个

换过电机了 这种比较便宜的舵机 电机和电位器 比较爱坏 我大概四五百个起落就换一次 很容易的 电位器10块钱一个 基本不爱坏 电机16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亚托525用了一千多起落了,暂时还没问题。

525也挺厉害啊

网友:
其实跟震动有关系,如果你尾巴老有点金鱼,那尾舵死的快的很。

网友D:
我的251飞了4000多起落后,慢慢感觉到扭力不够,最后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251飞了4000多起落后,慢慢感觉到扭力不够,最后换了。

4000起落马达动力都会减弱吧

网友E:
无刷的是否比空心杯的寿命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无刷的是否比空心杯的寿命长?

无刷绝对比空心杯的寿命长,你拆过空心杯的电机,就会知道,里面的电刷只是很小的铜丝。。。

网友:
520 2年没坏另一架525 才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刷绝对比空心杯的寿命长,你拆过空心杯的电机,就会知道,里面的电刷只是很小的铜丝。。。

无刷和有刷的具体区别是什么呢?我只知道无刷比有刷寿命长,动力更强,按理有刷应该被淘汰,但是FUTABA顶级舵机都是有刷的,KO PROPO的顶级高速舵机分有刷和无刷,但是价格是一样的,参数也基本相同,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有刷的使用在舵机里更快?

网友G:
ds9257精准,但不耐操,如果常炸,就KST515mg吧,虽慢些,但精准度还行,相当的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ds9257精准,但不耐操,如果常炸,就KST515mg吧,虽慢些,但精准度还行,相当的耐操

515比9257耐操?

网友G:
是的,515是金属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515是金属齿轮

都说futaba的舵机寿命长,金属齿磨损应该更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