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公测的新版蜘蛛电调,着手测试。

楼主(2014-06-23):
初识中特威始于2009年初,当年亚拓450风靡模界,为挖掘450终极性能,各路神仙大量进补,其中,中特威电调就是补品之一,据称启动性能、油门线性、响应速度要好于原厂35X电调。终于在一次炸机之后,花240大洋进了蓝皮40A中特威电调,对其扎实的做工和性能印象深刻。近年接触多轴,一发不可收拾,轴数从四轴到六轴、八轴,轴距从550到1100、1300,越搞越大,电调作为多轴动力的关键器件,直接影响多轴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目前市场上使用较为普遍的是好盈铂金,但价位偏高;也入过好盈四合一,经济实惠,但发热巨大,加装散热后夏天飞行仍然烫手,有点悬,且无法支持6S供电。去年9月,中特威推出多轴专用蜘蛛电调,采用著名的SM固件,响应快,同时支持6S高电压,40A版本售价仅为好盈一半,冲着对中特威的好印象,立即进了6只,配合LOK3510KV370电机上APC1238桨组装一台六轴,结果,在上电的瞬间,静态烧毁1只电调,接下来又遭遇各种堵转;期间中特威厂家对蜘蛛做了升级处理,情况有所改善,但仍无法全面解决问题。前不久,看到厂家官方声明,坦言蜘蛛电调存在与部分盘式电机不兼容的问题,言辞恳切(其实电调与盘式电机不兼容问题不仅仅蜘蛛电调存在,许多模友在使用其他品牌电调时也有过堵转的教训,但官方声明承认存在堵转问题的,目前貌似只有中特威厂家),同时厂家告知已着手开发全新固件并组织公测,出于对蜘蛛的关注,也有感于中特威的诚意,申报参加公测,没料到中彩了。6月中旬收到送测的4只新版60A蜘蛛,发的是顺丰,运费厂家已付(近年也参加过多次评测活动,但运费由送测方承担还是第一次遇到,虽然只是区区20多元,但也足以体现厂家的实力与诚意)。
    一、先说外观:
    1、新版蜘蛛外观及包装与旧版没什么区别,做工中规中距,60A版本裸重50克,与标称值一致,

    2、电调输入端滤波为3只2200微法35伏耐压电解电容并联,输入输入大电流线为14号硅胶线

    3、每排6只、共3排18只功率管,值得注意的是,散热方式,每3只一组共用铜片散热,6组散热铜片上再覆盖散热铝片

    4、用来测试的东东:朗宇5312KV420电机,TM桨型1755碳桨(就是TB上糖女人卖的那种,做工和平衡不错,对得起价格),带温度测试功能的电子功率计,6S8000MAH锂电,最后是2001年买的FF9,已服役13年,除了炸坏几个接收机外,发射机至今工作正常,只是掉了数据拨轮。那个小电调是用作对比测试的旧版30A蜘蛛。

上电初步测试了下,新蜘蛛运转正常,反映迅速,未发现堵转。太忙了,这两天再挤时间,做详细测试,视频后续补上。

网友:
现在还用FF9的都是高人

网友:
FF9我也有一个哈、、、8个年头了、、

网友A:
话说那转盘呢、

网友:
希望亲能做个四轴的长航时的负载测试,你目前这种测试好像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你说是吧

楼主:
正准备另买四只,一步到位组台大八轴,进行实机飞行测试

网友B:
朗宇有5312电机?淘宝搜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宇有5312电机?淘宝搜不到啊

直接联系厂家买的,很不错的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联系厂家买的,很不错的电机。

多少一个?参数如何?

网友:
详细和视频啥时候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一个?参数如何?

你直接联系朗宇金工,价格5**一只,电机重量250克,TM1755桨6S供电,中油门电流10A,拉力1750-1800克之间,全油门拉力超过4KG,

楼主:
一、启动性能
接朗宇5312KV420电机+TM1755碳桨,电调设置模式1,自动进角,FF9遥控器行程校准后,不论4S或6S供电,油门杆位推到0.5格左右电机启动;当油门杆位最低时,数字油门微调从中位开始步进,拨十次后启动电机,从未发现启动堵转后卡顿现象;在测试中同时发现新版电调固件,貌似强制设置了类似直升机电调的缓启动功能,从静止状态迅速推油门,电机会缓慢加速到油门设定值,但启动后,电机转速跟随非常迅速,缓启动功能并不影响多轴使用,但是如果用于固定翼或直升机3d飞行,建议增加启动模式设置选项。
二、瞬态响应
***抽油门,电机跟进迅速,虽然17寸桨惯性大,但启动后大桨转速能够及时跟随油门速度;
三、堵转测试
反复测试静态到全油门急加速,未发现堵转;
四、发热情况
在6S供电时,发热严重,保持中油门,电流10A,运转5分钟,电调表面温度超过70度,10分钟超过80度;因地面静态测试,没有散热气流,估计升温太快,空中飞行时,散热是否会有明确好转,需待飞行测试再出结论;
在4S供电时,全油门电流27A,持续运转5分钟,电调表面温度未超过60度;
五、设置操作
根据说明,电调设置设了两级菜单,每一级菜单都有多重选择,人为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反而容易造成设置混乱
六、初测建议:
1、改进硬件,降低高压供电时的发热
2、使用多齿散热片,加大散热面积
3、建议加上电机正逆转选项(据了解厂家已在最新固件中加入电机转向设置)
4、简化设置操作,建议只设一级菜单,依次为:恢复默认(模式1、自动进角)、模式1、模式2、电机逆转、自动进角、2度、8度、15度、22度、30度,循环进行 5、电调信号线再加长10CM,在装稍大些的机架时,信号线不够长,自己加长很麻烦,或者出两个版本:长线版、短线版,价格可以相差1-2元,供模友自行搭配选择。
七、新旧蜘蛛对比测试
1,用旧版30A蜘蛛电调(2014年1月版),配合lok3510kv370电机,6S供电,apc1238桨,从静态缓慢加速到全油门,无堵转; 从3/5以上油门杆位急加速到全油门,亦无堵转;但从1/2油门以下杆位急加速到全油门,百分百堵转;从静态急加速到中油门,偶有堵转;堵转时电机并未停转,但间歇性抽风,并发出刺耳的尖叫。
2,同样上述电机,换上新版蜘蛛60a电调,模式1,自动进角,各种状态下未发现堵转。
3,用旧版30A蜘蛛电调,配合花牌4010kv390电机,apc1455mr桨,各种状态下未发现堵转,反应迅速,可见旧版蜘蛛如果与电机能够兼容的话,仍不失为一款高性价比的优秀电调。
测试视频待编辑后上传注:11:14-12:40是旧版30A蜘蛛与花牌电机兼容性测试,字幕打错了
(下一测试:八轴装机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直接联系朗宇金工,价格5**一只,电机重量250克,TM1755桨6S供电,中油门电流10A,拉力1750-1800克之间 ...

好的,谢谢我联系咨询下

网友:
最近看到几个蜘蛛新电调的测试帖,还是楼主的最专业, 期待更详细的测试和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那转盘呢、

此遥控已经使用了13个年头了你说转盘在哪呢

网友:
楼主测试全面啊,期待新版的蜘蛛电调,楼主记得上视频哈,貌似新版好很多

网友:
我怎么都没收到公测电调

网友:
楼主有内部消息吗? 新电调啥时候有卖?

楼主:
旧版蜘蛛以旧换新已启动,据了解要到7月底才能出货,具体什么时间发售要以官方通知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版蜘蛛以旧换新已启动,据了解要到7月底才能出货,具体什么时间发售要以官方通知为准

怎么我听说是7月中旬呢?

网友(2014-08-05):
看了测试好盈的几个贴,感觉在你面前像小学生啊。

你入魔应该很久了吧。  向老魔致敬,期待测试更多电机,及飞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