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phantom2 电机外转子壳偏的问题

楼主(2014-06-23):
新买个phantom2,安全飞了两个起落。没什么问题,再一次摘桨调试的时候无意间解锁让电机空转,打了打方向舵,听到机壳共振声音很大,于是找到了问题原因,在机头左侧的反转电机是问。
电机解锁空转的时候我用指甲直接轻轻顶着外转子金属壳感觉一跳一跳的,下电后用手轻轻转动电机发现外转子壳有些偏,高速转动后震动肯定会很大。其他三个电机同样的方法测试均无此现象。不知道这是电机的质量问题还是肯定会有这样的概率?
现在暂时不敢飞了,生怕因为共振会松动内部的接口或者焊点造成炸鸡。

上图给大家看看,不知道能否看的清晰。

请注意红圈和篮圈内 外转子壳和电机底座白线的变化

红线位置,内凹。

蓝线位置,外凸。

这样高速转动的后果可想而知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您反馈的问题我已知悉,已经将问题反馈给相关技术支持请直接联系他qq:2355613431,我们一定会协助您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您反馈的问题我已知悉,已经将问题反馈给相关技术支持请直接联系他qq:2355613431,我们一定会 ...

好的 谢谢

网友B:
共振一般不会,但确实是精度问题的话,震动是肯定的

网友C:
看明白的举手!为啥另外电机有磕碰痕迹?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D:
看得懂的路过,确实是不良,我可以用木棒敲好,没错,我就是来炫耀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明白的举手!为啥另外电机有磕碰痕迹?

那不是磕碰,是污渍。开包装就有的。没用棉签擦掉而已。如果是磕碰,已经低于精灵外壳,除非炸的壳都碎了,否则不能有那么深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振一般不会,但确实是精度问题的话,震动是肯定的

我就是怕震动的以后引别的问题炸鸡。浆肯定会有震动,再加上电机炸怕是早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得懂的路过,确实是不良,我可以用木棒敲好,没错,我就是来炫耀技术的……

木棒能敲好? 好技术。。。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您反馈的问题我已知悉,已经将问题反馈给相关技术支持请直接联系他qq:2355613431,我们一定会 ...

我已经添加技术5,估计没在线吧,明天看看。不行的话我掰杆解锁后 录一段120贞视频,在慢放,应该就很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您反馈的问题我已知悉,已经将问题反馈给相关技术支持请直接联系他qq:2355613431,我们一定会 ...

经过与技术支持5号的交流,已经顺丰发回大疆返修中心。技术支持和客服真给力。希望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