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22的新问题,无法炮管俯仰了

楼主(2014-06-23):
求助 RT。能听见炮管俯仰的声音,但是无法做动作。就是恒龙原厂的配置,直接用TK22换的RX18。前些日子还可以俯仰,设了一次出厂设置后就不行了。替换回RX18后,炮管可以俯仰,说明炮管接线部分哪个8pin的头是没有问题的。用控对频另外的坦克的TK22,可以实现俯仰。也换过同款控,还是不行。只有声音,没有动作。苦恼。

联系了 clark,再等回复。梁总的服务还是很到位。

网友A:
刚刚也遇见有声音没动作的问题。如果是电子微调控,应该是控制该动作的通道舵机行程量不够,要在控里把该通道舵机行程量调到最大。

网友B:
我的TK22也是在上周调整舵机方式,问题同主题一样,也不知为何就抬不起炮管,蛋蛋打太多了??换了新的180度的舵机也没动一下,将原不动的舵机接到同一个六动的接收器时,又可以大幅度的摆动。应该是tk22有异常,才准备寄回去检测,先看看楼主的解决方式。如果楼主的原厂驱动的方式 ,我的是舵机方式。莫非程序异常了?

网友:
或许是接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也遇见有声音没动作的问题。如果是电子微调控,应该是控制该动作的通道舵机行程量不够,要在控里把该通 ...

我的一切都是恒龙原厂的。您说的调整通道的舵机,能具体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TK22也是在上周调整舵机方式,问题同主题一样,也不知为何就抬不起炮管,蛋蛋打太多了??换了新的180 ...

我正在怀疑接收器的问题,打算换个接收器看看。我同样一个控,控制其他的TK22都没问题,唯独这台不行,而这台坦克一个月前还是正常的,怪我这个月恢复过出厂设置。汗。所以我怀疑要么是接收器,要么是板子。不确定了。

另外我是原厂恒龙的装备,神马都没改,原厂直接上TK22是无法打BB弹的,因此肯定不是打弹太多的缘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一切都是恒龙原厂的。您说的调整通道的舵机,能具体点吗?谢谢!

一切都是恒隆原厂的不适宜我说的情况。我说的是电子微调的遥控器,遥控器有舵机行程量调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切都是恒隆原厂的不适宜我说的情况。我说的是电子微调的遥控器,遥控器有舵机行程量调节。

這行程調整到正负120% ,都没动作,只有喇叭有炮管调整音,但实际的舵机是不动的,之前舵机是可运作的,只在調整测试tk22的四种模式,他就不动,改的车款式vs-tanl 豹2,想要有打蛋及稳定炮管功能,后续再加陀螺仪,因此采用舵机控制上下,vs的打蛋触发开关在前方,因此在發射bb蛋後,會延遲1~2秒才有后座力的动作,因此想调整发射模式,看会不会像真一点,结果现在停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行程調整到正负120% ,都没动作,只有喇叭有炮管调整音,但实际的舵机是不动的,之前舵机是可运作的,只 ...

昨天试了用原本的方式驱动马达(不用舵机),竟然可以转动。看来我的舵机驱动部分有问题,并非软件出错,只是就这样不会动是有点不解。在上周通知淘X卖家也不理我,看来只有退修到台湾去了。

网友C:
你做个红外设置线,用索尼遥控器 改下存储模式 就好了,改到第一组模式试试,也就是红外对战状态灯闪一次。

使用已儲存值數組: 選用已儲數組, 使用SONY電視遙控器"頻道輸入"鍵來做選擇

選項
指示燈閃爍次數
說明

第一組儲存值

第二組儲存值

使用出廠預設值
將TK20恢復到出廠預設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做个红外设置线,用索尼遥控器 改下存储模式 就好了,改到第一组模式试试,也就是红外对战状态灯闪一次。 ...

谢谢!试了。重设到1了以后,的确恢复正常了。不过换了一块电池以后,居然只有动作没声音了。重设,还是不行。没声音了这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试了。重设到1了以后,的确恢复正常了。不过换了一块电池以后,居然只有动作没声音了。重设,还是 ...

那这个就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就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谢啦。已经寄回clark检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