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的问一下:固定翼航模是否使用了陀螺仪?

楼主(2014-06-23):
        玩了一段时间航模,今天突然想到一个事情:我们组装的固定翼飞机在接收机、电调等电子设备内是否有陀螺仪?  因为以前玩过共轴双桨的玩具直升机,带陀螺仪的,飞行比较平稳,能够自主调整飞行平衡。我想如果把陀螺仪装在固定翼航模上辅助飞行,是否能降低操控的难度,使用飞行更平稳!本人新手,如有不妥请不要见怪,虚心求教中。。。。。

网友A:
加了好许多。

只要手工不是很差,DIY的机机基本上可以免调试,粘好了加电池就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好许多。

只要手工不是很差,DIY的机机基本上可以免调试,粘好了加电池就飞。

请问一下楼上,怎么加装上去呢?你是否见过那样的机机,怎么接连的?谢谢!

网友B:
一般的接收机、电调内是不含陀螺仪的,除非厂家特制的,不过可自己加三轴稳定(内有陀螺仪)。说实话,固定操控高手是不用这个的,且加了这个后舵机跳舵和被卡等故障的机率会增加,说不定会莫名其妙炸机。

网友:
固定翼一般不同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接收机、电调内是不含陀螺仪的,除非厂家特制的,不过可自己加三轴稳定(内有陀螺仪)。说实话,固定 ...

哦!学习了!谢谢!

网友:
看来LZ真的是新手,呵呵。。。固定翼的平衡仪出来很久很久了。

网友:
好早就有卖了,俗称飞控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8728&extra=

还有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1517&extra=

本人2008年的拙作,有过程,有视频,有结论,
那个时候感觉已近很高端了,现在,有许固定翼飞控可供选择了,QQ276468071;

网友:
直机叫陀螺仪,固定翼叫平衡仪,便宜点的才一百多点

网友C:
感觉与其在固定翼上安装飞控,还不如上手的时候选择一些空气动力外形比较好的飞机,飞机自身的稳定性比较好就不太需要飞控的协助~~毕竟有时候这些东西会让飞机的操控变钝,有点抢操纵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与其在固定翼上安装飞控,还不如上手的时候选择一些空气动力外形比较好的飞机,飞机自身的稳定性比较好 ...

哦,学习了。

网友:
跟个人喜好和飞机用途有关...大部分目视飞行的固定翼是不装的

网友:
一般固定翼用不上陀螺仪,用得上的新手玩不得来

网友:
加陀螺仪不好.

网友:
双刃剑 你懂得~

网友:
nx3  很不错~~~~~~~~~固定翼专用